PCBN硬车刀片加涂层粗糙度反而下降?

楼主(2019-01-14):
PCBN刀片硬车20CrMoH工件,硬度HRC58-64,连续车轴径,涂层刀片加工后的粗糙度反而比没有涂层刀片加工的更差,求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我不知道你PCBN为什么还要涂层,涂层的作用是什么,你先得了解下。

网友A:
同样转速同样进给的前提下,涂层和不涂层只是在耐磨性上有一定的区别,楼主,看看切削三要素是不是不一样啦

网友B:
是不同的牌号当成不同的涂层了吧,不同牌号适用不同的材料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转速同样进给的前提下,涂层和不涂层只是在耐磨性上有一定的区别,楼主,看看切削三要素是不是不一样啦

加工参数相同,PCBN材质一样,工件一样,就是有涂层和没涂层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参数相同,PCBN材质一样,工件一样,就是有涂层和没涂层的区别

应该是涂层经过高温失效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同的牌号当成不同的涂层了吧,不同牌号适用不同的材料加工

只有涂层和没涂层区别,其他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涂层和没涂层区别,其他都一样

找个刀片样本看看,涂层刀片会标记涂层牌号,PCBN的会直接就写牌号

网友:
粗糙度是如何检测的?
还有什么条件变化了?

网友C(2019-03-26):
结果咋样了??
说说

网友:
涂层是增加刀具的耐磨性,你CBN还涂层?CBN已经很硬了。基本上没什么好涂层的。金刚石比他硬,但是不适合加工铁

网友D:
要知道,首先涂层并不适用所有的工况;第二,CBN带涂层有一部分原因是增加刀具的韧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抗崩性;第三,该涂层类型是不是合适也有待考证;最后一点,如果涂层快速磨损,在磨损区域会造成切削应力和温度集中,加快CBN基材的磨损。以上这些就是为什么你的涂层CBN刀具加工出来的工件粗糙度反而不如未涂层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知道,首先涂层并不适用所有的工况;第二,CBN带涂层有一部分原因是增加刀具的韧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抗崩 ...

有道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果咋样了??
说说

涂层刀片效果不好 ,还是使用不加涂层刀具。

网友:
为中国的刀具应用行业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