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轮宽度是8mm怎么确定同步带的宽度

楼主(2019-01-14):
同步轮宽度是8mm,那么同步带的宽度是多少?有没有标准的?

网友:
有,主要看负载

网友:
带轮宽度和同步带规格及带轮大小(有无挡边)都有关系,两边挡圈、单边挡圈、无挡圈宽度要求逐渐加大
gbt11361周节制带轮JBT7512圆弧齿带轮

网友:
一般是小1mm

网友:
这个查标准手册

网友:
同步带的宽度一般都是有设计标准的,不是你说要多宽就能做多宽。

网友:
从选型手册上可以找到。

网友:
MISUMI选型手册能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