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纹孔加工

楼主(2019-01-14):
如图所示,铝板上加工这样一个M8的深20的螺纹孔,好加工吗?

网友A:
螺纹孔深度没特殊要求一般是该型号螺纹规格*1.5的有效深度。然后加工。然后你这块如果只是固定,没必要20mm,如果铝块能拆下,那就可以加工,如果不能,那就随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孔深度没特殊要求一般是该型号螺纹规格*1.5的有效深度。然后加工。然后你这块如果只是固定,没必要20mm ...

好的,谢谢。

网友B:
不太好做。65太深了,就算能打孔,丝锥也没那么长。你淘宝查一下麻花钻和丝锥的长度,还要除去夹持长度,伸不进去的。

网友:
铝块能拆下来好加工,不然的话,刀具悬伸就太长了,极难加工

网友:
从外侧打,打完外侧再堵上。

网友:
这个用加长丝锥就可以了  M8加长的我有100和150长的2种

网友:
铝合金上面一般只作过孔,如果非要做螺纹,建议增加螺纹钢套。

网友:
机械螺纹安卓版,各种螺纹参数及加工程序输出

网友(2019-02-17):
机械螺纹安卓版。。。

网友:
楼主这尺寸标的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好做。65太深了,就算能打孔,丝锥也没那么长。你淘宝查一下麻花钻和丝锥的长度,还要除去夹持长度,伸 ...

加长丝锥有的

网友:
丝锥和钻头够长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