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教一下这个零件怎么加工合理

楼主(2019-01-14):
      如图,请教一下这个零件应该怎么加工,目前的工艺流程是铣床整体加工出来留0.2mm的余量,再给数控车做中间的精孔,最后再给磨床磨平行度和垂直度,目前工艺流程存在了两个问题,数控车用夹具夹紧厚车精孔很容易打歪造成产品报废,还有一个就是磨床磨的时间太久了,跪求各路大神提供一下新的工艺流程。

网友A:
加工不懂,就是这图怎么看着别扭,看不懂什么安装工况。

网友:
这张图问题很大啊,35+0.02这个尺寸完全没必要啊,9mm的螺丝孔装上去,单方向有0.5mm的量,相对A基准的要求,内孔倾斜,那垂直度没啥意义了啊。(个人论断,看不到装配仅作参考)

网友A:
先钻工艺孔,最后一道工序慢走丝26孔?

网友:
象是一个轴承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钻工艺孔,最后一道工序慢走丝26孔?

这样的话加工费用就很高了,不划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工不懂,就是这图怎么看着别扭,看不懂什么安装工况。

丝杠轴承座吧

网友:
1.22钢板铣两面,留0.2余量。
2.铣完后水刀外形留余量0.5。
3.做个工装一次卡一串零件铣外形,打两侧孔,加工到位,A基准面留0.2余量。
4.立加做工装,一次装卡多个零件,钻头钻孔,镗刀精镗孔,两侧倒角刀倒孔两侧。
5.将工件放在平磨上,一次可放多个零件,吸盘吸住,磨与A垂直的两平面(厚度方向)。
6.做工装,以磨好的平面为基准,将零件串起来,磨削基准A面。

网友:
工作要点是中心高尺寸

网友:
数车加工需要设计专用夹具,要带配重,很重要,磨床的工作不能省了,只能这样慢慢磨,精度要求太高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C:
精度太高,感觉不好做。感觉图纸也有点问题,应该是轴承座。轴承座的话,这个尺寸,底面的安装面应该不需要那么高的平面度,可以与孔平行即可,而且立面的垂直度感觉应该和孔垂直.....都是猜的哈。

网友D:
这工艺排的,能透漏一下你的合格率吗??

网友E:
首先看你公司有啥床子,脱离这个说啥都等于没说。

网友F:
我只是猜测,因为没有加工过。你可以尝试一下四轴或是五轴加工既可以把孔一次加工出来,平面也可以用刀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杠轴承座吧

对的

网友:
留精磨余量即可,磨削加工量要尽量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工艺排的,能透漏一下你的合格率吗??

合格率的话只要数控车的加工人员用夹具装夹的时候小心点能达到99%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只是猜测,因为没有加工过。你可以尝试一下四轴或是五轴加工既可以把孔一次加工出来,平面也可以用刀刷一 ...

这样加工不出来的,试过这样加工做出来都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看你公司有啥床子,脱离这个说啥都等于没说。

除了没有慢走丝,基本机加的设备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太高,感觉不好做。感觉图纸也有点问题,应该是轴承座。轴承座的话,这个尺寸,底面的安装面应该不需要 ...

这个是客户定制的,只能按照客户的要求来做的

网友G:
1、粗铣外形A基准留量0.2、厚度留量0.2
2、钳工预钻φ26(留量0.5)
3、磨床磨两面
4、加工中心铣A基准和镗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1、粗铣外形A基准留量0.2、厚度留量0.2
2、钳工预钻φ26(留量0.5)
3、磨床磨两面

这样能保证垂直度吗

网友H:
车床不是什么好的加工方法,应该是细孔好定位,精度也好保证。还有就是平面度精度有点高,普通磨床保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车床不是什么好的加工方法,应该是细孔好定位,精度也好保证。还有就是平面度精度有点高,普通磨床保证不了

现在我做了一个夹具直接让数控车车出来的,感觉定位的时候老是会偏

网友(点评):
数控车里孔,本来就不好定位,先磨基准,再上数控铣,比较方便定位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样能保证垂直度吗

垂直的用加工中心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垂直的用加工中心保证

我用加工中心试过,很难保证,对夹具要求太高了,也不好定位,大侠能不能详细点解释一下加工中心怎么做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我做了一个夹具直接让数控车车出来的,感觉定位的时候老是会偏

那这个对夹具的要求就很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加工中心试过,很难保证,对夹具要求太高了,也不好定位,大侠能不能详细点解释一下加工中心怎么做

侧刃铣基准面,镗孔,一刀活,用机床精度保这个不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