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向脚轮夹轨设计问题

楼主(2019-01-14):
周转车结构示意(车长约2M)
各位大神,如图所示物料周转车,整体承载500KG,因为需要对接自动化设备,需给该周转车设计脚轮夹轨,原方案设计结构为旧夹轨形式,但后续发现夹轨长度太短,且人工推车时非常费力,后续打算按照新夹轨形式调整,但因为脚轮为万向脚轮,拉出夹轨过程中脚轮需旋转180度,但本方案结构可能导致脚轮转180°的过程中被卡住,所以请问怎样才能保证在退出夹轨过程中脚轮可以非常顺畅的转180°,另外,因为小车两侧空间有限,只能设计夹轨夹持车轮,无法设计夹轨夹车体。

定向脚轮规格

定向脚轮规格

万向脚轮规格

万向脚轮规格

旧夹轨形式

旧夹轨形式

新夹轨形式

新夹轨形式

周转车结构

周转车结构

网友A:
能不能在车子中间下面加梁做导轮,夹中间?

网友:
可以考虑用带凹槽的轮子。

网友B:
建议 用火车轮子和导轨的结构。自动对中和修正,而且比较可靠。不建议你采用 地脚轮买过来安装,虽然是聚氨酯材质 但毕竟是万向的。而且很多时候这类使用频率不高场合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 用火车轮子和导轨的结构。自动对中和修正,而且比较可靠。不建议你采用 地脚轮买过来安装,虽然是聚氨 ...

谢谢 但这个应用场景需要周转车拉到库区取放货,用火车轮子那套机构该场景无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在车子中间下面加梁做导轮,夹中间?

恩 是个好办法  但在中间的地轨恐怕会影响人工行走

网友C:
能不能不导向轮子   在车子上做导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不导向轮子   在车子上做导向

恩 现场空间特别有限 小车两侧的位置连放根方管都不够

网友D:
这个夹轨不要单独夹轮,就是将夹轨宽度加大到两轮宽度外侧,这样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是个好办法  但在中间的地轨恐怕会影响人工行走

也是

网友E:
楼主,正好设计需要脚轮,推荐个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夹轨不要单独夹轮,就是将夹轨宽度加大到两轮宽度外侧,这样可行吗?

是的 我现在也这么想 上边的图有一个就是这个方案 但是这样做 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导轨做的比较长 车相对较短 将车从夹轨中倒出的过程中 按照我现有的一根通长方管的方案 可能万向脚轮无法旋转 从而卡在里边 所以我想确认下 这个方管中间是不是要有一段供脚轮旋转的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正好设计需要脚轮,推荐个厂家

抱歉 一般都是在五金市场买 也不要求啥品牌 个人觉得 只要有样本的厂家就是好厂家了

网友:
你这个要求的定位精度很高吗?你可以在车的底部做两个纵梁,两个梁的外侧靠轴承来导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现在也这么想 上边的图有一个就是这个方案 但是这样做 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导轨做的比较长 车 ...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后面万向轮距比前面的定向轮距小些,预留出旋转的空间。不知这样影响小车运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后面万向轮距比前面的定向轮距小些,预留出旋转的空间。不知这样影响小车运动不?

这样的话 可能就起不到导向的作用了 我在想 不做通长的导轨 而是导轨中间位置(需要脚轮旋转的位置)做成八字口 保证脚轮可以转向 但是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在小车前进中会不会前轮跑偏在这个位置?可以试一试

网友F:
最终目的是实现最终的定位准确吧。推进去的过程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最终位置的定位方案。比如末端加个销轴,推到位后插入定位孔里。或者把定向轮导向一下

网友:
角铁在地上做导轨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终目的是实现最终的定位准确吧。推进去的过程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最终位置的定位方案。比如末端加 ...

过程中也有要求 因为是要和设备对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 可能就起不到导向的作用了 我在想 不做通长的导轨 而是导轨中间位置(需要脚轮旋转的位置)做成八 ...

还有个想法,就是万向轮轮距小些,然后为了导向,在定向与万向轮之间靠近万向轮位置,焊两个方管(比如)起到前后导向的作用。方管距离跟定向轮距一致,且高度距离地面一定高度,但要低于导轨高度。这样呢?

网友:
必须用万向轮吗

楼主:
嗯 必须要用2个万向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必须要用2个万向轮

把导向轮和万向轮做成两种规格的,并且形成高度差,让夹轨只约束导向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