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到上海地区求特殊管件机械加工

楼主(2019-01-14):
有特殊的管件需要加工,管里面要加工两条180°的扭曲筋。南京,苏州,上海一带的机械加工厂家(至少需要五轴五联动的加工中心),要先做一件样品。欢迎大家留言留联系方式,急急急!

网友A:
你这个是不是先加工两条扭曲槽,然后再把扭曲筋板焊接在扭曲槽里,形成扭曲筋条?

网友B:
这个扭曲筋有精度要求吗?

可不可以是直筋内外同时扭曲得到的?

网友:
内部线切割, 外部曲线槽在多轴机床上做,没有量,一般厂家可能不愿做,除非战略合作伙伴;

前期,可能3D打印,等确认下来,有量的在找加工厂商,会好一些。

网友:
小批量试制建议用3D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不是先加工两条扭曲槽,然后再把扭曲筋板焊接在扭曲槽里,形成扭曲筋条?

不是的,由一根管加工而成,不是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扭曲筋有精度要求吗?

可不可以是直筋内外同时扭曲得到的?

不是的,是由管加工而成

楼主:
大家有没有好的厂家推荐一下呢,由管件加工而成

网友:
这个在管内形成扭曲筋,除了3D打印,冷挤压成型,翻砂铸造,还有其他办法?

网友(2019-08-19):
管子供应商估计很难加工吧,管子成型是由卷带上通过模具成型的,所以直接成型,感觉很难搞,冷挤压长度可能实现不了吧,3D打印用来验证比较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