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中怎么把零件渲染出这种效果

楼主(2019-01-14):
如题如图,这种做出来特别漂亮

网友A:
solidworks自带的渲染软件有Photoview360和solidworks visualize但都需要你花点功夫,再就是电脑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自带的渲染软件有Photoview360和solidworks visualize但都需要你花点功夫,再就是电脑配置了。

网友:
keyshot应该也可以,对电脑配置要求挺高的,我启动phtotview电脑基本就死机了

网友:
好象有一个包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自带的渲染软件有Photoview360和solidworks visualize但都需要你花点功夫,再就是电脑配置了。

学习一下

网友B:
用solidworks visualize渲染,效果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olidworks visualize渲染,效果很棒

上午学了会,电脑不给力,有这方面的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