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轮子带动大轮子是扭矩一样还是切向力一样?

楼主(2019-01-14):
如下图,小轮子是动力源,大轮子是从动圆,两个轮子匀速转动,请问这时候是两个轮子的动力扭矩和阻力扭矩一样还是两个轮子的切向动力和阻力一样

网友:
简单说力是相互的,力矩还和力臂大小有关。

网友A:
切向力一样大,扭矩不一样,半径大的扭矩大。

网友:
当达到某个速度时,只要保持力平衡,就可以保持匀速

网友:
扭矩应该是不同的

网友:
复习一下牛顿第三定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切向力一样大,扭矩不一样,半径大的扭矩大。

同意

网友:
小轮驱动大轮轻松,大轮驱动小轮吃力,小轮主动时力臂是大轮半径,大轮主动是力臂是小轮半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意

你们说的扭矩的单位是N还是N/M,要弄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们说的扭矩的单位是N还是N/M,要弄清楚

…………扭矩还能是N不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向力一样大,扭矩不一样,半径大的扭矩大。

同意,接触点或者线上,受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力一样,半径不一样力矩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扭矩还能是N不成?

那为什么还有这个问题呢?你想一想齿轮减速箱,是不是就解决了你的困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为什么还有这个问题呢?你想一想齿轮减速箱,是不是就解决了你的困惑

我没什么困惑,我对你的说话方式表示困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说的扭矩的单位是N还是N/M,要弄清楚

既不是N也不是N/M,而是NM

网友:
切向力一样的,减速赠扭矩的

网友:
力一样 减速机的一个作用不就是为了增大输出扭力吗

网友:
看来我要复习大学知识了

网友E:
不用专用术语就很好沟通和理解的东西,非要用专用词儿来给自己挖个坑闹迷糊?

咳,还是我这种土包子用词儿俗的好。

网友:
通过这种结构降低速度增加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专用术语就很好沟通和理解的东西,非要用专用词儿来给自己挖个坑闹迷糊?

咳,还是我这种土包子 ...

那你通俗一点给大家讲讲什么是一样的,什么是不一样的呗

网友:
拿个撬棍去瞧石头,瞬间豁然开朗

网友:
有点闹不懂,这也能归到(高端)理论探讨里面

网友:
知识不分高低端

网友(2019-03-15):
这个问题单纯依靠高中物理知识就能解答:

1: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因此,两组轮子接触部位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相等的。

2:扭矩=扭力x力臂。
既然力相等,力臂等于园的半径,那么扭矩当然不同。

这种变速机构其实本质上就是通过牺牲转速来换取扭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向力一样大,扭矩不一样,半径大的扭矩大。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