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量块能沾在一起,是因为分子粘着还是真空吸附?

楼主(2019-01-15):
请教,两个量块能沾在一起,是因为分子粘着(冷焊)还是真空吸附?

网友:
油多了,粘住了

网友:
我认为是真空的作用。
量块的平面度和表面粗糙度都很好,摞在一起的时候,大部分空气都被赶出去了,两个量块在大气压的作用下被强行压在一起了。

网友:
表面张力吧

网友:
真空吸附。

楼主:
|侯呆呆发表于 01-15 09:58这是因为范德华力,分子间作用力,具体你可以去百度
我觉得如果两个量块的分子之间已经相互作用了,那么再将他们分开后,其中之一 一定会有一些分子被撕裂下来,而量块分开时没有,因此我认为不是分子间作用力,而是真空作用,

网友:
个人觉得有点真空的作用

网友:
个人认为真空   人为挤压   分子应该还达不到分子作用力的那个距离

网友:
如果表面很光滑,中间结合面是真空,应改是大气压作用。

网友:
说大气压的,先考虑一下空气对这个物体的浮力足够撑起它不,我算算,100000Pax 0.03mx0.03m=90N,,一个小金属没9公斤重吧,
也就是说空气压力可以撑起金属块,也就是说shitt,课本错了多少年了,

网友:
不可能是分子力,加工精度在高也没有达到分子原子的精度水平,表面的相对平正光滑保证了真空力

楼主:
|okmeiyou发表于 01-15 14:06说大气压的,先考虑一下空气对这个物体的浮力足够撑起它不,我算算,100000Pax 0.03mx0.03m=90N,,一个小金属没9公斤重吧,

也就是说空气压力可以撑起金属块,也就是说shitt,课本错了多少年了,
感谢大侠的分析,
我也记着上学时书上说是分子间作用力,以前觉得有道理就信了,但我现在感觉不是(原因见我的回复),所以就提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