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膜定位纠偏问题

楼主(2019-01-15):
薄膜在从a端过渡到B端的过程中,怎么样保证薄膜不会左右晃动,有什么办法吗?

目前薄膜会出现左右晃动在0.5mm左右,已经有两个纠偏器了。   现在是需要控制在0.1mm左右。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方式呢?

网友A:
你的要求有点理想

网友B:
什么薄膜?那种塑料薄膜吗?干嘛要求那么高

网友C:
有点赶上动力电池卷绕的对齐度了。

网友D:
这个要做的好的话,是要花很多钱的,很多很多钱。
伺服电机,动态调节机构,精密传感器,都是很贵的东东。

网友:
要求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薄膜?那种塑料薄膜吗?干嘛要求那么高

bopp薄膜,在印刷机上面的。就是我们平常的胶带印刷,这种情况需要添加那些零件进去才能提高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做的好的话,是要花很多钱的,很多很多钱。
伺服电机,动态调节机构,精密传感器,都是很贵的东东。 ...

bopp薄膜,在印刷机上面的。就是我们平常的胶带印刷,只不过不想让印刷过程中薄膜摆动太大

楼主:
bopp薄膜,在印刷机上面的。就是我们平常的胶带印刷,这种情况需要添加那些零件进去才能提高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要求有点理想

bopp薄膜,在印刷机上面的。就是我们平常的胶带印刷,这种情况需要添加那些零件进去才能提高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赶上动力电池卷绕的对齐度了。

bopp薄膜,在印刷机上面的。就是我们平常的胶带印刷,左右摆动太厉害,这种情况需要添加那些零件进去才能提高精度?

网友A:
你看看这个是否可行

网友:
应该不好实现,静待佳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个是否可行

伺服偏摆两个轮子是否可以移到下面这个单个轮子这里来?另外在印刷过程薄膜 中摆动在0.5MM,我主要就是想把摆动的控制在0.1MM左右,然后您说的这些零件的名称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个是否可行

然后按照您上方说的,这个纠偏能从0.5MM的偏差缩小到多少?是否需要多添加几个?

网友A:
薄膜往没有感应到薄膜的那边偏(由伺服偏摆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膜往没有感应到薄膜的那边偏(由伺服偏摆来实现)

这个伺服偏摆是纠偏器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伺服偏摆是纠偏器吗?

在本身设备上外加纠偏器这个难度实现起来大吗?加上两个纠偏器能把精度做到0.1M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