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膜左右晃动问题

楼主(2019-01-15):
薄膜在从a端过渡到B端的过程中,怎么样保证薄膜不会左右晃动,有什么办法吗?

目前薄膜会出现左右晃动在0.5mm左右,已经有两个纠偏器了。   现在是需要控制在0.1mm左右。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方式呢?

网友A:
什么样的薄膜?在什么机器或者结构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薄膜?在什么机器或者结构上用的?

bopp薄膜,在印刷机上面的。就是我们平常的胶带印刷

网友B:
0.1是高精度了,估计有点难度,多少个色组,提高导辊的平行度是最有效的方法。问题是很难搞平行,装配精度能实际0.1mm平行度都很好了。打百分表都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是高精度了,估计有点难度,多少个色组,提高导辊的平行度是最有效的方法。问题是很难搞平行,装配精度 ...

bopp薄膜,在印刷机上面的。就是我们平常的胶带印刷,上面有两个抚平轴,不过还是有0.5MM的误差,像这样的情况需要添加那些零部件下去提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