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选型

楼主(2019-01-15):
如何知道电磁铁运动速度?复位可承受负载?拜托各位大神啦

网友:
电磁铁选型就只需要注意4个点,
1.电磁铁固定方式
2.电磁铁供电方式
3.电磁铁吸力大小
4.电磁铁外形尺寸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楼主:
谢谢啦,我是要选电磁铁提供冲击力,没描述好

网友:
电磁铁属于非标订制件,你可以询问供应商

楼主:
多谢,已经与厂家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