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有没有标准件或者直接可以购买的

楼主(2019-01-15):
如图所示,寻找黑线圈中标出的件,钢针直径为3mm,通过黑线圈中标出的件固定在PCB板上,两头再用螺钉加螺母固定的,有没有用过这个件的,请告知一下,感谢!

黑线圈标出的件

黑线圈标出的件

形状类似这样子

形状类似这样子

网友:
去电脑城问问,实在不行找机加工做几个

网友:
导向轴支座

网友:
找找有没有可用的管夹试试

网友:
北京知春路有个中发大厦什么样的电子器件都有,以前在那买过很多意想不到的电子元件。

网友A:
有点相线卡,你可以翻一下misimi的手册

网友:
这个部件 不像是电子专用的零件,倒更像管卡之类的

网友B:
貌似连接器的尾部

网友C:
有这个标准件卖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连接器的尾部

果然很像,这是什么连接器,能不能告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个标准件卖 吗?

还没有找到啊

网友C:
这个零件是不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相线卡,你可以翻一下misimi的手册

在网上搜了一下米思米,网站上没有看到合适的,您这边有PDF类似的手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零件是不是通用的?

拆的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土壤传感器,探针直线分布,猜测应该是又类似的标准件,但一直没有找到,探针商家也没有类似的固定件,机加工的话尺寸太小,不合适。

网友:
那就自已做吧

楼主:
我们的产品都是找别人做,数量太少,而且尺寸太小,估计没有人理,有的话也成本估计很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很像,这是什么连接器,能不能告诉一下

航空插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产品都是找别人做,数量太少,而且尺寸太小,估计没有人理,有的话也成本估计很高了

这样怎么行,你本来就是这样的产品嘛

网友:
机械标准件安卓版,技术条件,尺寸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零件是不是通用的?

航空插头。。。。类似的很多

网友:
如果量大  可以 代加工   VX:m94741964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相线卡,你可以翻一下misimi的手册

PCB板锡焊

楼主:
考虑过锡焊,但是限于使用环境,还是得先固定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