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齿条传动,伺服电机+减速机

楼主(2019-01-15):
各位大侠请教个问题,这斜齿轮齿条驱动,水平运动,在选择伺服电机时,是否需要考虑惯量?(负载惯量,转动惯量,电机惯量等)
图片为“借图”,但我的机构跟此图类似。

网友(2019-04-16):
留个邮箱,我给你发样册。

网友(2019-01-15):
当然要考虑啊,可以看看电机厂家的选型手册,官网上一般找找都有

网友:
如果有控制要求,比如,有启动,加减速要求和其他控制要求,就必须要计算转动惯量。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这种斜齿轮齿条机构,惯量对扭矩影响不大,只是要校核负载惯量与电机惯量比值?

网友:
看要移动的物体重量是多少,如果带动的东西比较重,肯定优先考虑负载的惯量。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2019-07-10):
齿轮齿条传动的计算太少了,能分享下吗

网友(2020-09-08):
学习了,现在也用这个结构,想直接连上伺服电机,跳过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