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方案确定

楼主(2019-01-15):
       现在需要设计一段流水线线体,涉及到大约5个工位,长度大约4米,产品是放在载板上的,产品只能用真空吸附进行固定,到了流水线末端,产品取走,载板回流。用多个载板的话,感觉没法拉气管;用一个载板的话,速度又跟不上,请问各位社友,有没有好的方案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载板做成 充放气的,不用跑线了

网友A:
回转接头+螺旋气管

网友(点评):
这个会不会打结

网友:
买一个旋转管接头,二十几块钱即可解决。

网友(点评):
多个载板,肯定是下层回流,或者环形回流,气管很难跟着一起走。

网友:
输送过程中需要吸附定位嘛,如果只是在工位上需要,可以把气接头弄成工位固定的

网友(点评):
气接头弄成工位固定的,载板到了这个工位,气接头不太好和载板连接起来,除非人工操作,这个要求是全自动的。

网友(点评):
买几个对接的插头就好了,这个有现成的,看你怎么实现定位插线,气缸或电机

网友:
考虑这么做也许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转接头+螺旋气管

如果怕打结,可以架个波峰波谷的管子来隔开。

网友:
当然也可这么做。

网友:
可否上个图片啥的,把问题描述的详细一些

网友:
那么麻烦干嘛  一个工位放个气接头  平时电磁阀控制  关闭气管通气   载板过来   插到载板的接头上   电磁阀通气   搞过这个破东西   就是有时精度不行  有点轻微漏气

网友(点评):
气接头和载板上的接头对接,如何自动实现,这是现在的难题,这个线体是全自动化的,不能有人工参与。

网友(点评):
你定位精度高些 建议用液压快插铜接头 我是没精度 就拿2个破橡胶板 中间挖2个洞 气压压紧在一起

网友:
在载板上开孔装上o型圈,利用直线运动把轴插在载板的孔里

网友:
小建议(不一定行 仅供参考) 每个工位用一个小的真空泵,至于电线可以像桁车布置跟随。当然这样成本会高点。

网友(2019-02-27):
真的只能用吸盘定位吗

网友(2022-09-29):
少侠这个自动线最后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