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帮忙看看这个怎么建模

楼主(2019-01-15):
船用螺旋桨

网友:
这是螺旋桨吗

网友:
像风机扇叶

网友A:
之前画个类似的,要用放样,难度在于曲线怎么绘制,曲线你有电子挡吗?

楼主(2019-02-19):
引用 网友A:
之前画个类似的,要用放样,难度在于曲线怎么绘制,曲线你有电子挡吗?

有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pdf

你的pdf 的曲线 有坐标或者能导入到三维软件吗?导入了之后就用放样

网友:
没看懂图纸,不太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