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类绕线效果该用什么结构实现

楼主(2019-01-15):
如下图所示:
要把绿色的线绕在白色的轴上,绿色的线从左边的圆锥面开始排列,各层依次沿轴向层叠过去。

以前没搞过这类东西,请搞纺机的大佬给点思路。

网友:
来回轴或许可以用下

网友:
左边有锥度怎么下坡绕线?很容易打滑的,排线会很难看。从中间直线绕到锥度上坡再下来到右边的锥度上坡会好一些。锥度上坡好绕线。有第一层做基础后面就好绕了。

网友(点评):
谢谢提醒,很有帮助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