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用CAD画出来需要知道什么条件:模数是轴向还是法向,其他参数呢

楼主(2019-01-15):
蜗杆是用法向模数还是轴向模数,画CAD出来的,查了很多说。轴向的。。可是加工蜗杆的厂商输入的都是法向模数加工蜗杆,为此到底是什么呢。

网友:
轴向还是法向 和蜗杆形式有关,都叫模数,别纠结。
此外还要知道头数、齿形角、蜗杆形式、旋向、导程角等等

网友:
一般给轴向模数,轴向模数有标准值也是涡轮端面模数。
和齿轮模数一样也有两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