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忙看看这台打印标签的是什么机器

楼主(2019-01-15):
就有个2的那台机器,打印标签那台是什么机器。哦还有就是这个六轴机器人吸附标签用的是真空吧,看蓝色的好像是气管。

网友A:
你是搞机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搞机械的?

不是的话,不能问吗…………

网友(点评):
斑马打印机

网友B:
移印吧。不是传统意义的打印。就是在一个模板上刻字,然后刷上印油,再用橡胶印头盖在模板上,再把橡胶印头的子盖在产品上,这样模板的字就转印到产品上了。不过你这个图看起来像是贴标签机器,不是印字的机器。贴标签的话是用真空吸头取下便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印吧。不是传统意义的打印。就是在一个模板上刻字,然后刷上印油,再用橡胶印头盖在模板上,再把橡胶印头 ...

追问,,,那请问有没有这样的设备,可以打印带不干胶的条码、然后剥离条码,让机器人去取来贴到产品上?我不了解条码打印设备,网上看到的打印完条码还贴在纸上,得去撕开,或者是连在一起的。可以介绍型号吗,标签的话小标签,30*50大小吧。

网友:
连标签底纸一块打印的设备,什么牌子的忘了。在标签上打好条码或二维码,在剥标签、吸、贴。

网友:
打印标签,淘宝200块就有。其他的动作自己做一个

网友C:
完整视频地址:
http://www.imrobotic.com/anli/detail/2506.html

网友:
这叫斑马机,自动打印出标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追问,,,那请问有没有这样的设备,可以打印带不干胶的条码、然后剥离条码,让机器人去取来贴到产品上? ...

我们打印条码是一种设备,就是打印机。撕下标签贴在产品上是另一种机器。没用过两种功能一体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整视频地址:
http://www.imrobotic.com/anli/detail/2506.html

我就是从那里截的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搞机械的?

嗯,多谢。找到了Zebra斑马105S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打印条码是一种设备,就是打印机。撕下标签贴在产品上是另一种机器。没用过两种功能一体的机器。

嘿嘿,找到了,就是前面裔然说的斑马打印机的也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