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六分度曲线槽的曲线,是什么曲线方程?

楼主(2019-01-15):
请教贴:

请问这个六分度曲线槽的曲线,是什么曲线方程?

如图所示: 蓝色圆柱环在六分度曲线槽内,圆柱环可在红色矩形槽内匀速上下往复运动,矩形槽是固定的。 六分度曲线槽在圆盘上, 圆盘要做匀速转动。 请问这个六分度曲线槽的曲线,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实现上述运动形式? 这个曲线是否有对应的曲线方程?

如果没有现成的曲线方程套用,是否可以求解这个曲线方程?

曲线槽

曲线槽

网友A:
沿曲线槽的中心线把曲线展开研究。

网友:
LZ好好学学数学吧

楼主:
就是数学没有学好啊,所以这个曲线方程求解不出来。你能否指导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沿曲线槽的中心线把曲线展开研究。

请问高手, 延中心线展开的曲线,和直接把曲线槽的曲线展开,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高手, 延中心线展开的曲线,和直接把曲线槽的曲线展开,有什么区别吗?

"把曲线槽的曲线展开",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以旋转中心为基准展开吗?

网友B:
请教个问题,这种往复的运动,带回头怎么可能是匀速?不用到顶点位置停下再回头运动吗?还是我对匀速有什么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曲线槽的曲线展开",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以旋转中心为基准展开吗?

因为您提到“沿曲线槽的中心线展开”,  这个中心线,具体是指的哪个呢? 可能我有误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个问题,这种往复的运动,带回头怎么可能是匀速?不用到顶点位置停下再回头运动吗?还是我对匀速有什么 ...

可能静止的分析,是需要到顶点停下,再变向返回运动。
不过动态的看, 圆柱是沿着曲线槽连续运动的,所以到顶点的时候,速度并不变,也不用停下,只是运动方向在持续变化中。 细致分析的话,应该是说某个方向的分速度变为0了。但是相对曲线槽的线速度,可以是匀速。您觉得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静止的分析,是需要到顶点停下,再变向返回运动。
不过动态的看, 圆柱是沿着曲线槽连续运动的,所 ...

看你的描述,蓝色圆柱只在矩形框里上下往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描述,蓝色圆柱只在矩形框里上下往复.

是的,但是曲线槽在匀速转动, 根据相对运动原理, 可视为曲线槽静止,圆柱体公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个问题,这种往复的运动,带回头怎么可能是匀速?不用到顶点位置停下再回头运动吗?还是我对匀速有什么 ...

要是说是两个都是匀速往复运动还可以说的过去,这样要匀速运动,实现起来难度有点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说是两个都是匀速往复运动还可以说的过去,这样要匀速运动,实现起来难度有点大吧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在solidworks里面验证过。
但是这个曲线的方程,求解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