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所示的设备如何实现自动调节尺寸

楼主(2019-01-15):
加工如图所示的图纸,目前我们公司使用的是如图所示的设备,多个孔一起冲,但是该设备需要人工调节间距和靠山加之我们的产品属于小批量多种类,所以调模具需要花大量时间。添加什么结构能够实现自动化调节。就像数控折弯机的靠山一样,输入数值自动调节。 再添加一个控制器,可以实现输入不同编号,自动调节不同的尺寸。

加工图纸

加工图纸

设备

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轨+螺杆+伺服电机+PLC

还有一个问题是, 调节好后还得固定住,是不是每一个气缸都需要一个私服电机来控制它的移动。公司里一个专业的人都没有,痛苦!

网友B:
伺服电机,最后电磁铁固定

网友C:
孔间距是均匀的吗?如果孔间距也在变化,丝杠那类的肯定不行啊。

网友D:
齿轮齿条考虑一下。齿条固定,多个齿轮分别布置在直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最后电磁铁固定

伺服电机,在导向槽中行走,使用气缸做固定如何?

总感觉电磁铁固定的强度不够。

网友(点评):
用起吊钢材的那种电磁铁,๑乛◡乛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孔间距是均匀的吗?如果孔间距也在变化,丝杠那类的肯定不行啊。

看加工图纸,肯定是非等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孔间距是均匀的吗?如果孔间距也在变化,丝杠那类的肯定不行啊。

孔间距是变化的,间距变化为什么丝杆不行?  我非专业的,   感觉可以一个丝杆固定不动,每个气缸上面弄个私服电机   这样他们就可以单独移动而不受相互间的约束了。

网友(点评):
如果个个孔均匀变化,可以用粉料机构。淘宝查查看。每个位置一个伺服有点奢侈吧?空间也不一样放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最后电磁铁固定

电磁铁 的想法有那么一闪而过,但是怕冲孔的时候震动太大尺寸会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齿轮齿条考虑一下。齿条固定,多个齿轮分别布置在直线上。

昨天没有回答的时候我有想过,因为我在公司的挤塑机上有看到齿轮和直齿条配合的例子(定型器和模具间的距离就是靠这种方式来控制的)。还有就是这个也得N个电机来驱动每个气缸。

网友E:
为什么要多孔一次冲呢?感觉就一个冲头多次冲,像激光割那样,实现自动调节应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多孔一次冲呢?感觉就一个冲头多次冲,像激光割那样,实现自动调节应该不难

激光切割是可以,我们公司目前有两台,一台单价30w多,我们的产品属于DIY行业,零件的通用性极差,现在算下来有2000多种零件,后续还在增加。增加设备成本过高,大件激光割合算,小件激光的话整体算下来还不如模具冲的快。   还有数控冲床,我也看过,也不实用。

网友F:
独立夹具,做可调螺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独立夹具,做可调螺杆

每种零件做一个夹具?这样会不会更复杂了。

网友G:
     整个结构设计都有问题。我们现在使用的设备针对不同的产品从无孔到20多个孔都是一次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整个结构设计都有问题。我们现在使用的设备针对不同的产品从无孔到20多个孔都是一次成型。

大侠可不可以指点一二,真的很急切的想解决这个冲孔难题。前面提到的数控冲床, 还有激光切割,目前还不能所有零件都用这些设备来做。1000多种零件,可能做100根就要调一次模具。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加工设备。除非能实现自动调模具的孔位,否则1000多种东西,每种做一个大型的一次冲孔模具也不现实。求指点,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种零件做一个夹具?这样会不会更复杂了。

这个要看你的重点方向

楼主:
嗯 ,我大概的画了这个这样的设备,示意一下, 这个图纸还算是尺寸少点的,还有各种毫无规律的孔距。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

网友(点评):
主要是批量

网友H:
可以利用游标卡尺的原理实现,手工推动滑台,定位精度1MM以内。但是直线导轨在冲床上久了会被砸坏,我也有办法解决。但是需要收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利用游标卡尺的原理实现,手工推动滑台,定位精度1MM以内。但是直线导轨在冲床上久了会被砸坏,我也 ...

这个我也想过,现在是想能够自动调节。昨天我也参照大家的一些建议画了一个。你说的导轨被砸坏的问题我也在思考。如果方案可行可以考虑合作!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想过,现在是想能够自动调节。昨天我也参照大家的一些建议画了一个。你说的导轨被砸坏的问题我也 ...

越简单越可靠,你这种冲床单间小批量,手动反而更合适。你去操作屏上输入坐标值,可能手动早移动好了。

网友(点评):
现在都是小组长调模具,由于各种原因人员流动大,能看明白图纸的小组长不多,所有自己调总是出错。 无奈就希望能够自动调节

网友(点评):
不是单间, 是很多个间距, 一起冲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H:
越简单越可靠,你这种冲床单间小批量,手动反而更合适。你去操作屏上输入坐标值,可能手动早移动好了。

看不懂图纸,上了自动化也是白搭。你这个要是想自动,需要伺服系统和PLC,代价就大了,这钱可以去买一个二手的数控冲床了。

网友(点评):
是的 , 我初步算了下 搞搞好也要几万块 ,还不一定好用。我们公司是浙江金华这边的。我们老板有去定一台组合冲听说是把图纸输入进去,自动调模具位置,N个孔一起冲,只是现在还没有验收通过。不过我们见到过。

网友(点评):
你们去试试看吧,这个不建议上自动化。搞不定的再找我,专业设备改造。

网友I:
有没有想过一个工作位(固定的),加工件移动;可以调节尺寸和动作次数

网友(点评):
想过,速度跟不上,还不如排冲来的快。有些数控冲床就是这样的,加工件移动,模具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想过一个工作位(固定的),加工件移动;可以调节尺寸和动作次数

难道俺做的不是那样吗

网友:
夹具有轨道限位和移动。挡位应设计成插销或抬起落下能锁定和解锁的那种,并和气动连锁。四次冲7个孔
再增加上料和卸料两工位。
剩下的两个冲头解决剩余的孔。调一次干一批。前些时间社区有个视频一走一停用销定位的

网友(点评):
我找找,看能不能找的到那个视频。

网友:
视频好像这样一个位置一个位置的变动。

网友:
气缸+四杆机构固定不行么

网友:
插销定位行吗,对每种零件对应位置做一排销孔。

网友(点评):
就是怕孔太多,他们自己都分不清,之前有人调好模具,用断的冲针插在定位孔里定位,做的人不小心 把针弄松动掉地上,捡起来一插,插错位置,搞得一批零件全报废。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避免,俺方案四个销,如有电气和气缸连锁就可记忆吧,另外四对孔由另外算法定位也是电气连锁,完成一个循环再下移。

网友J:
位置和气缸需连锁对应避免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位置和气缸需连锁对应避免出错。

谢谢兄弟的耐心帮助,你说的这个连锁应该是可行的。我们公司真正懂电气控制这块的人太少,唯一一个还是半路出家自己摸索的没有系统的知识,我就更不用说了  还跟不上他们。 大家提的意见我觉得都好,我现在的问题是必须找一条可行的,我自己能把它消化搞定的方案出来,这样比较好摆平做模具的人。  否则他们是不肯帮我做的,因为我不是专业负责这块的,只是觉得如果改进了会大大提高效率。

网友(点评):
就是一个思路,有滑台、夹具、有标尺还有像挡铁之类的,夹具在滑台上可在XY方向运动,靠挡铁或销,电气上与挡铁销连锁记忆。如果是批量的,每种规格都计划分组好。按图调好冲头、夹具和挡铁、对应的电气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