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硬度值如何像强度一样校核

楼主(2019-01-15):
轴的选取 齿轮,轴承的选取等都有强度 寿命等校核; 但唯独硬度这个参数各大手册上都没有校核; 没有校核凭什么选?
 完全靠经验?估计? 参考??
1.一根传动轴经过设计计算后得出的抗拉强度需要在600MPA以上,选择45#刚,调质处理HB21-255,对应的抗拉强度600-650MPA,如果我把热处理要求改为HB255-286,对应的抗拉强度为650-700MPA,是否可行?或者改得更高HRC45-50,硬度有没有一个上限,
2、硬度一般和强度正相关,和塑性负相关,有没有关于韧性和塑性的校核计算相关的知识呢? 你设计的时候选个材料
选个硬度范围,比如选45# ,选热处理,比如调质,比如淬火,你对应的硬度有校核吗?
3. 那比如说45#的调质处理,一般范围是HRC20-32,那我们是按什么确定HRC20-24.还是HRC24-28,或者是HRC28-32呢?
   机械设计手册上给的范围是hb210-HB250. 换算成HRC就是HRC19-24; 可是我再图纸上就看到别人标了HRC28-32。 我问了
N个人也解释不清楚原因。 45# 调制后硬度标HRC28-32,是错误的吗?  标hb210-HB250 才是严格按手册来的正确吗??

网友:
零件的硬度可以通过硬度仪来检测,工件表面打一坑,硬度就检测出来了

网友:
一般是按经验吧。

网友:
强度和硬度千万别教条试对应。
一下为个人对材料强度的理解看法:
从微观的角度看,
原子间的作用力决定了材料的抗拉强度, 原子间的距离,宏观上即材料应变,当距离变大时,在没超过最大值时,原子间作用力也变大(材料应力也相应增大),是正比关系, 这种正比关系宏观上 也就是材料弹性模量。 我们可以注意到 钢材之间 弹性模量好像差不多,这其实就是铁原子是占据了绝大多少比例。热处理也不会改变弹性模量。这时原子间的最大作用力体现了材料的极限抗拉强度。但是这个极限抗拉强度远大于材料的实际抗拉强度。为啥?
再看大一点,晶粒、晶胞、组织
热处理就是在这个级别动手脚。若晶粒间发生了滑移,则材料发生塑性变形,若晶间断裂了,则局部材料已发生断裂。而材料晶体并非理想晶体,存在缺陷的,这种缺陷大大降低了材料的强度。热处理就在这个级别降低这种缺陷。对于特点的材料,它能得到较优的性能综合性能已经固定好了, 韧性和强度在组织的协调是矛盾的, 高强、高韧很难兼得。

硬度只是一个方便检测的一个对材料性能的检验手段;也方便热处理操作。
火候控制得当, 达到了硬度 自然强度也就达到, 组织结构也跑不了。 如果你非得标 达到某种组织结构, 热处理工现场操作就一脸懵了。不可能每批零件都去麻烦理化工程师。 工艺定好, 操作工硬度打完就ok了

45#的调质处理,一般范围是HRC20-32,  如果你为了方便切削,标低点; 要追求点表面硬度 就标高点。  但你标20~32. 那是放松了热处理品控要求。  正常控制在4度的范围。品控范围一大,就容易乱来

网友(点评):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