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卡盘的改装

楼主(2019-01-15):
有人改装过车床卡盘自动装夹没有

楼主:
想自己改装一下,没有一点头绪

网友:
这不叫卡盘的改装,应该叫更换动力卡盘,其动力有气动、液动、电动三种,看你选哪一种,动力卡盘加上控制放松、夹紧就可实现自动.或半自动.

网友:
楼上说的就是,这个有现成的。但是我好像见过论文还是报道,是哪个国企开发出离心卡盘,转动后就自动夹紧,停后慢慢松开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