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微型压力传感器推荐

楼主(2019-01-16):
如下图,零件内槽长*宽=12*6(mm),要求在槽内6个侧面涂油,但是此空间太小,需要在涂油油嘴安装压力传感器,检测在涂抹过程中是否会对产品由压力损伤,其实就是做一个防护,但是由于空间的限制,不知道有什么微型的传感器可以使用,求各位大佬帮帮推荐,谢谢了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压力传感器呢,你的目的是检测油嘴有没有对内表面产生损伤,为什么不发散一下思路呢

比如,测量油嘴和零件之间的电阻,有损伤肯定是零件表面被破坏了,油嘴跟零件就导通了,电阻会非常小。如果只是接触,没有划伤,油嘴和零件之间还有一层油膜,电阻无穷大

不过我认为检测已经是下策了,检测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是发现问题
通过机械方式去保证才是上策,验证过方法可靠之后,可以不加在线监测,只做部分抽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压力传感器呢,你的目的是检测油嘴有没有对内表面产生损伤,为什么不发散一下思路呢

比如, ...

是这样的,客户需要在槽内涂油,油嘴是通过机械手臂走一个弧形轨迹,由于是内槽,在调试过程中,如果不加检测的话,无法判别到底油嘴是否和产品接触并产生划痕,所以需要加一个检测(这也是客户自己提出的),对于大侠说的测电阻检测的方法,我这个内槽空间这么小,有合适的电阻感应器吗??

网友B:
可以考虑下气密性检测,也属压力检测

网友B:
在想可不可以直接在油路检测压力,堵住压力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下气密性检测,也属压力检测

这个没必要,我这个是涂油的,压力检测只是做个防护,不过还是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想可不可以直接在油路检测压力,堵住压力增大

关键如果是油嘴其他部位与产品内壁接触了,但是并不影响其喷油压力的变化!

网友:
用户说的也不一定都合理,

网友:
只要能涂油,又不划伤零件表面就行,干嘛要检测,就算检测出来,又有何用?图个啥?

网友:
有的用户,要把自己装扮成行家,却总说外行话,见多了

网友:
三坐标测头的原理借鉴一下,无论哪个方向有碰撞都会发出断路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必要,我这个是涂油的,压力检测只是做个防护,不过还是谢谢您的建议!!

对呀,你找的压力传感器建议就是气密性检测啊,检测部分一个气嘴就可以,可以很小,传感器可以放任何位置不就有空间了

网友:
不过我认为检测已经是下策了,检测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是发现问题

网友:
不在涂油油嘴安装力传感器,在外面安装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客户需要在槽内涂油,油嘴是通过机械手臂走一个弧形轨迹,由于是内槽,在调试过程中,如果不加 ...

并不需要传感器啊,我是做机械的,只能提供一个思路,具体操作细节不明。

很简单,比如要涂油零件接24V,油嘴接PLC的输入点。只要工件没有被刮伤,油嘴就不会带电。如果你要求比较高的话,可以把油嘴接入模拟量模块,测量对地电压。

网友:
必须用注油嘴涂吗,能不能有喷油枪,将喷嘴一个面封闭,由外至内运动直接喷涂呢

网友C:
1.若發生油嘴和零件之間摩擦損傷了零件,客戶是將如何處理;
2.與其檢測發現問題,不如改善油嘴材質,即使與零件發生摩擦也不會壓損或磨損零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C:
1.若發生油嘴和零件之間摩擦損傷了零件,客戶是將如何處理;
2.與其檢測發現問題,不如改善油嘴材質,即使 ...

3.零件表面磨損或壓傷客戶將如何檢驗。

网友:
应变片,厚度就是一片胶布

楼主:
引用 网友C:
3.零件表面磨損或壓傷客戶將如何檢驗。

谢谢您的建议,在机械手治具加感应器是为了保护产品,在机械手运行过程中,假如发生油嘴和产品内槽产生磨损(产品本身的外观差异及定位治具的些许偏差),传感器能有效的反馈信号

网友:
有一些是,集成芯片大小,不过测量范围很小,测量键盘力等作用的。霍尼韦尔应该有类似的。再者,如果只是判断有无,不用测量大小,用弹簧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