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更替

楼主(2019-01-16):
施耐德中间继电器RXL 4G06B1P7可以用什么型号的继电器代替。

网友A:
查参数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参数就是了!

查不到相应的参数,所以求助啊!

网友:
度娘有时还是有点点作用滴。。。

网友:
另外,下次建议您提问题,自己搞不定滴东东,如果有实物,尽量将实物及其标签拍照贴出来。坛友回答问题也能方便快捷!谢谢!

网友:
按照技术参数代替,满足现有设计要求,或许还有安装尺寸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