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堵单向阀的堵头磨损了,初步分析是接触压强较高,请问多大合适?

楼主(2019-01-16):
拆解一个单向阀堵头,发现堵头与单向阀尾段接触的面明显磨出一圈凹坑(坑神深1mm),磨损严重。堵头的硬度是HRC34,计算了正常工作时堵头接触面承受的静压压强是197Mpa。
另一个堵头也磨损了,但是没有这么明显,其硬度是HRC40,计算接触面承受的静压是133mpa。
我们分析其实际上承受的应该是冲击,接触面所承受的瞬间压力应该是静压的1.2-1.4倍。
求教大神,关于磨损的强度设计,有什么公式或者计算准则吗?承受冲击磨损的接触面,在保证不磨损的情况下。其表面硬度与接触面的压强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像这种情况,是否考虑堵头就是易耗件; 堵头本身是要保持一定的塑性。

网友A:
如果堵头是在一定的可以接受的时间范围内的话,那么合理的损耗是必须的

网友:
你说的堵头是指单向阀的阀芯吗?
给个图看看。

网友B:
上个图看看。不同的磨损痕迹,背后的原因也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看看。不同的磨损痕迹,背后的原因也是不同的

磨损的堵头如下

网友C:
换成陶瓷球锥面密封的单向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成陶瓷球锥面密封的单向阀试试?

是堵头磨损,不是追阀芯。常规材料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堵头是在一定的可以接受的时间范围内的话,那么合理的损耗是必须的

我是想问问,堵头的硬度和接触面静压强有什么计算公式方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