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封板固定方式

楼主(2019-01-16):
各位大佬,设备封板固定除了螺丝固定,有没有别的方便拆卸的固定办法,比如卡扣方式,一拉就出来,有的话推荐一下哈,谢谢了

网友:
做挡边提拉

网友:
太多了,快拆机构

网友:
快速插销。

网友A:
有卡扣结构的,找个电脑机箱,看看这些快拆快装的结构,设计的非常巧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卡扣结构的,找个电脑机箱,看看这些快拆快装的结构,设计的非常巧妙。

电脑机箱加1。家里没有台式机的话,随便找个冰箱、洗衣机、微波炉之类的后盖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机箱加1。家里没有台式机的话,随便找个冰箱、洗衣机、微波炉之类的后盖看一下。

对!这些机器的机箱卡扣设计都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