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火与退火

楼主(2019-01-16):
怎么严格区分? 我知道肯定有人说一般零件淬火后要进行回火; 碳钢焊接后去应力退火; 不见得全是这样。我看到图纸里面就有焊接件焊后退火处理的,也有回火处理的,不一定非要淬火才会出现回火工艺。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时候能用退火不能用回火? 什么时候能用回火不能用退火? 二者的重点区别是啥?实际设计的时候你根据什么来选择退火和回火? 能讲几个实例吗

网友A:
重新复习下铁碳平衡图和热处理工艺的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复习下铁碳平衡图和热处理工艺的书

赞同,基础确实需要常回顾。

网友:
用什么热处理取决于零件的设计要求,比如,硬度要求,韧性或材料综合性能要求,或者是否有应力等,找本《机械制造工艺学》看看。

网友B:
淬火就是加热到AC1或AC3以上的一定温度,以大于临界冷却速度冷却。一般是提高硬度,改善材料的切削性能,硬度高了不沾刀。
退火就是加热到AC1左右的温度,保温然后随炉缓慢冷却。是改善内部组织,消除应力,一般在淬火之前,为淬火做准备的。
回火就是家人到AC1以下的温度,然后以适当的方式冷却到室温。一般在淬火之后,消除淬火应力,得到性能比较全面的内部组织。
总结:也就是说,不咋重要的零件硬度还可以,切削性能不错,需要稍微加强一下内部组织性能,只退火就可以了;如果退火后,切削能性能不理想的,可以再淬火。如果零件比较重要,那就再来一把回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淬火就是加热到AC1或AC3以上的一定温度,以大于临界冷却速度冷却。一般是提高硬度,改善材料的切削性能,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