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径向螺钉配合的问题?

楼主(2019-01-16):
两个圆管套接,套接面采用双排或多排螺钉联接,螺钉孔位置的尺寸怎么标注比较好?

网友:
师傅看得清,不会产生歧义即可

楼主:
|灰灰002发表于 01-16 17:59师傅看得清,不会产生歧义即可
多排螺钉,数量多,怎么保证精确配合

楼主:
如果标位置度,难以检测。如果标角度,太复杂

网友:
孔的轴向长度要标注啊

网友:
孔离断面的距离是多少?从端面投影,所有孔中心线相对基准的角度分别是多少?孔直径尺寸。

网友:
外管正常标,内管配作。

楼主:
配做成本太高了,批量加工,要容易加工还好检测,孔沿圆周均布,一圈1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