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AD标注字体问题

楼主(2019-01-16):
如题如图:今天在标注直径的时候,直径的的字体怎么也改不过来了,请指点。。。
图一是刚标注上是宋体
图二是点击编辑后字体改变为T MS PGothic
图三是全选后打算将字体统一改为宋体,结果直接变为空白
图四是退出后出现两种字体显示,前者为宋体,后者为T MS PGothic

网友:
全选时是不是没有编辑上?晚上回去试试你说的

网友A:
空白是因为有两种以上字体,全选后点图3标识那里选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白是因为有两种以上字体,全选后点图3标识那里选字体。

不是的,全选后有字体显示,但是在下拉列表框中点选宋体后直接变空白,另外也试过单选,也是不行,不知道为何,以前用的好好的

网友B:
双击字体后,选择需要改变的字体,然后下拉字体菜单,找到自己需要设定的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击字体后,选择需要改变的字体,然后下拉字体菜单,找到自己需要设定的字体

就是这样试的,还是不行,其他标注没问题,就是直径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试的,还是不行,其他标注没问题,就是直径不行,

在文字样式里面把使用大写字体项勾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文字样式里面把使用大写字体项勾选试试。

选项是灰色显示,无法点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