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原理图分析碰到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9-01-16):
现在状态是主油缸回程,YV2 YV6得电,这张原理图是自己根据原始状态通过换向阀移位来分析的,很多地方不符合标准。
有几点分析的有点迷糊,请高手指点迷津。
回程油路分析:YV2得电系统建立压力,YV6得电5#插装阀的控制油经过YV6回到低压回路同时高压油进入充液阀控制口打开充液阀为回程做准备。5#插装阀阀芯开启,高压油到9#插装阀,9#插装阀控制油被挤入主缸下腔,9#插装阀芯打开,高压油进入主油缸下腔,主缸开始回程上腔油通过充液阀流回副油箱。

问题如下:

1:5#插装阀阀芯由于高压油推动向左边移动,此时控制油经19#梭阀(钢球被推至下方)再经YV6回到低压回路。高压油进入下腔油管,下腔油管与高压侧沟通理论上下腔油管内的压力与系统压力相同,此时压力油会将19#梭阀的钢球又推向上方,高压油叠加弹簧力又会将5#插装阀芯向右推动关闭插装阀。这样反复系统如何工作?不知道哪里分析错了,系统明明正常工作,肯定是我分析错了,错在哪里?

2:9#插装阀芯的动作也是如此,打开阀芯有高压油又会反推阀芯关闭。
维修设备很多年了,但没有这样画图分析过。这样分析还真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网友A:
这是一个压力机的原理图吧,从图上看每个插装阀后面都有一个节流阀。
我觉得楼主的问题应该和这各节流阀有关,可以先搞清楚这各节流阀的型号作用。
从图上看这个时候应该是处于液压缸上行,副油箱补油状态。
还有就是最好把时序图也贴出来。

网友B:
1、5、6、7、9和2、8分别是什么液压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压力机的原理图吧,从图上看每个插装阀后面都有一个节流阀。
我觉得楼主的问题应该和这各节流阀有 ...

是液压机原理图,插装阀后面的节流阀应该是给控油口控制流量用的,从结构上看,本来插装阀阀板的控制口孔径就比较小(大约5mm 相对于主回路来说,阀板孔本来就是节流阀)节流阀或阻尼孔会起到节流和降压作用。我也怀疑节流口降压形成压力差,但还是解释不通我的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6、7、9和2、8分别是什么液压元件?

图纸没有截全,这些元件都是 插装阀,相当于电气控制里面的 接触器,换向阀在这套系统里起到中间继电器的作用,小流量控制大流量。

网友C:
一点浅薄见解,仅供参考。
1.当活塞向上运动时,如果活塞没顶缸,那么下腔油压就等于自重产生的压力,如果这个压力小于梭阀另一侧控制压力,那么插装阀5就不会关闭。不是说跟高压油路联通油压就等于高压,因为压力由负载决定。
2.插装阀9开启时,YV9应该得电,控制油回油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点浅薄见解,仅供参考。
1.当活塞向上运动时,如果活塞没顶缸,那么下腔油压就等于自重产生的压力,如果 ...

系统得电图我的分析,不一定正确。

1:空载回程时下腔的确压力不高,但其压力应该等于系统压力,且就算带负荷回程下腔压力也应该等同于系统压力,随着负载的加大系统压力会逐步加大由于此时5阀处于开启状态,下腔和系统也是沟通的压力也会随之增加,直到系统不能提供更大压力或到达12#溢流阀设定压力,滑块停止回程。
2:回程时YV9处于初始状态,不得电。

我就是弄不明白5#插装阀后面梭阀的钢球在回程时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到底在上端还是在下端,或者上下窜动?其实不管在上端或下端控制口的油都会被排出,滑块要回程5#插装阀必须打开。只是不明白控制口的油到底去哪里了?回到低压回路还是回到主缸下腔?

网友C:
引用 楼主:
系统得电图我的分析,不一定正确。

1:空载回程时下腔的确压力不高,但其压力应该等于系统压力,且就 ...

我想了下你这个梭阀应该是在上端,控制油跟插装阀B口联通,其实就是个单向阀。因为A口压力可以比B口压力大,因此可以一直导通。你看下图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了下你这个梭阀应该是在上端,控制油跟插装阀B口联通,其实就是个单向阀。因为A口压力可以比B口压力 ...

你分析的太对了 ,弄明白点了,梭阀的钢球应该在上端,A口和B口看似压力相等,但实际上由于插装阀芯的节流作用B口的压力是低于A口的,当A口的压力增高推动阀芯打开,K口油排入B口,阀芯上移压力油进入B口,此时阀芯未完全打开起到节流阀的作用,阀芯继续上移,直到克服B口压力和弹簧叠加阻力,二者力量达到平衡时阀芯不再上移,K口上的压力等于B口,油液也是相对静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