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导下SolidWorks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9-01-16):
我用多实体的方式画了一个图,里面有8个零件,然后在设计树中的 实体列表 里使用 右键 插入到新零件 ,这个新零件保存后,在制作工程图时,为什么没有尺寸?使用模型项目也不能插入尺寸?    是不是,零件都要单个绘制,再制作工程图的时候才能有尺寸关联?

如果不想再单个绘制一遍,有补救的办法吗?

我是个菜菜菜鸟~~~~~~请大神指导~~~~~~

网友A:
你是说用软件自动生成尺寸吗?那个不好用没用过,都是自己手动标。没遇到过你说的问题

网友B:
出图没问题只是修改尺寸要返回到原来的多实体去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用软件自动生成尺寸吗?那个不好用没用过,都是自己手动标。没遇到过你说的问题

画3d图时已经标过一遍尺寸了,在生成工程图时还要再标一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图没问题只是修改尺寸要返回到原来的多实体去修改。

我用多实体生成单个零件,再用单个零件制作工程图,工程图里就没有尺寸,测量尺寸大小是对的,但是不能自动标出,请问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3d图时已经标过一遍尺寸了,在生成工程图时还要再标一遍吗?

是的,但是菜单栏好像有个插件可以一键工程图自己标注的

网友:
意见标出来的往往不能用,太傻瓜,还是自己标吧

楼主:
多谢各位,还是手动标吧

网友:
手动标比较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