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减小切屑变形有利于切屑的卷曲?

楼主(2019-01-17):
书上说“铣刀切削刃采取分屑措施可减小切屑变形,有利于切屑的卷曲……”,我觉得“减小切屑变形”和“有利于切屑的卷曲”好像是矛盾的,
为什么“减小切屑变形”,还能“有利于切屑的卷曲”?

网友:
切削变形量小,就是卷曲半径大,半径无限大,就是不变形了。

网友:
不研究工件及刀具,为嘛要研究切屑?

楼主:
|联合舰队发表于 01-17 08:53切削变形量小,就是卷曲半径大,半径无限大,就是不变形了。
你说的对,所以才感觉减小切屑变形才和有利于切屑卷曲矛盾,

网友A:
分屑就是把屑子变窄一点,这就是为啥要用玉米铣刀的原因。窄的比宽的易变形,还有可减少屑子宽度方向的挤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屑就是把屑子变窄一点,这就是为啥要用玉米铣刀的原因。窄的比宽的易变形,还有可减少屑子宽度方向的挤压 ...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屑就是把屑子变窄一点,这就是为啥要用玉米铣刀的原因。窄的比宽的易变形,还有可减少屑子宽度方向的挤压 ...

教科书上这么说易变形,我想也大致没多少理论和实际检测的支持这一点,本人还是认为减少屑子宽度方向的挤压这一点很重要。

楼主:
|702736发表于 01-17 12:14分屑就是把屑子变窄一点,这就是为啥要用玉米铣刀的原因。窄的比宽的易变形,还有可减少屑子宽度方向的挤压。
“减小切屑宽度方向的挤压”后切屑更容易变形?为什么?

网友:
减小切屑宽度方向的挤压后是使切削更容易。切屑更容易变形就微乎了,这是我的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