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工程师设计了一款设备,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楼主(2019-01-17):
由0.6KW的伺服电机带动减速机(减速比=10)。我计算了负载的惯量Jm=1720e-4,换算到电机输出轴的惯量=Jm/100=17.2e-4。我的伺服电机的转子惯量J=0.438e-4。
Jm/J=40。这个惯量比是不是太大了呀?一般的都是选3,10,20(假设线速度最大0.5m/s,载重22KG)
如果用0.1S从0.5m/s停止可以么?转矩的足够,然后我用转动惯量求的最大转矩也够用。

网友:
折算到电机轴的公式错了,J(L→M)=J(负载惯量)/(i^2*η)+J(减速机惯量)+J(联轴器惯量)

网友A:
感觉上电机大了,不会算

网友B:
线速度0.5m/s  重量22kg 伺服电机3000R/min  按我这边公式算是折算到电机是0.56kgcm2 嗯 你再算算负载惯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上电机大了,不会算

不大吧,我这个要频繁启动,而且加速时候也需要额外的力

网友:
不知道你要问什么,但是惯量比 确实大了

网友:
伺服的参数设置也很重要呀。主要看你的响应是否要快,扭力=转动惯量x角加速度,所以还得看加速如何。

网友:
3bei倍,机械公差安卓版。。机械螺纹安卓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速度0.5m/s  重量22kg 伺服电机3000R/min  按我这边公式算是折算到电机是0.56kgcm2 嗯 你再算算负载惯量: ...

分享一下你的公式呗,我算的也是根据资料上算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速度0.5m/s  重量22kg 伺服电机3000R/min  按我这边公式算是折算到电机是0.56kgcm2 嗯 你再算算负载惯量: ...

我这里是输送链的呀,链轮半径81.2,负载是22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