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弯管半径与管壁厚的关系

楼主(2019-01-17):
假如一根金属管子外径确定,那么管子壁厚与管弯曲最小半径是什么关系,壁厚有一个最优值还是单调变化,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下

网友:
同样疑惑   看书上 扰曲 是截面距 有关   对于壁厚没有描述

楼主:
自己听下回声...

网友:
我们有用到铜管弯管机,用不同厂家的机器设备弯管半径会有略微差异,与弯管模具及材料的延伸率等有关系。管壁厚的材料相对延伸率会高点,弯曲过程中不容易产生褶皱、破损等情况。

网友:
壁厚越小弯曲半径要越大。

网友(2019-07-05):
铜的延伸率不是非常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