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子装配图装配到总装图中,子装配体不能按照约束移动,且无法修改求解为

楼主(2019-01-17):
solidworks 子装配图装配到总装图中,子装配体不能按照约束移动,且无法修改零部件属性中的“求解为”

网友:
可能子装配已经完全约束了吧

网友A:
我刚学SW,前天老师讲,子装配插入到总装配体时是不会运动的,要恢复其运动性,要在设计树里右键点击它单击“使柔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还是个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学SW,前天老师讲,子装配插入到总装配体时是不会运动的,要恢复其运动性,要在设计树里右键点击它单击 ...

老鸟表示菜鸟说的没毛病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设置成【固定】

网友:
刚性改为柔性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学SW,前天老师讲,子装配插入到总装配体时是不会运动的,要恢复其运动性,要在设计树里右键点击它单击 ...

估计楼主问的就是你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