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选型惯量问题

楼主(2019-01-17):
如下图所示,使用中空旋转平台带动圆盘旋转间歇运动,查了资料说要匹配电机的惯量,想问一下要选多少惯量和扭矩的伺服电机才能带动,现在初选的是松下的400W伺服电机

网友A:
都是大概计算的,差不多就行,原理就是转动惯量*角加速度计算扭矩

网友B:
还能用SW选电机。。。。涨姿势了。。。
LZ能不能解释一下怎么选的(虚心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大概计算的,差不多就行,原理就是转动惯量*角加速度计算扭矩

你看我发的第三张图,那个箭头所指的,转子惯量要大于那个数,是不要选比那个数大的转子惯量的电机吗

网友(点评):
箭头上面的文字就有说明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能用SW选电机。。。。涨姿势了。。。
LZ能不能解释一下怎么选的(虚心求教)

只是在SW里查一下工件的转动惯量

网友:
圆盘形的可以大概手算一下吧

网友C:
您这个不行的!!! 选个分割器 分分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大概计算的,差不多就行,原理就是转动惯量*角加速度计算扭矩

意思就是选择的是你什么转子惯量要大于那个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这个不行的!!! 选个分割器 分分钟搞定

用分割器不灵活了,怕工位有变

网友D:
首先要明确负载的转速,根据最大转速得出电机的减速比
假设你的工作盘是4分度,动作时间1S,加减速时间均为0.5S(此时电机走三角形曲线,加速转矩最小,但是最大转速最大),
减速电机减速比选双段行星减速机,最大减速比100,效率0.92,
此时电机最大转速3000R/S,松下A6系列最大转速可达6000R/S,满足要求。
负载折算到电机惯量14325.745/(100*100*0.92)=1.59 kg/cm^2  ,减速机惯量0.12(HTF60-100-MSMJ042G ) 联轴器不计,‘
折算到电机轴的惯量为1.71 kg/cm^2。启动阶段扭矩 0.22N*M  摩擦、额外转矩0.5N*M(假设)  所需转矩(安全系数1.5) 1.08N*M
松下A6系列400W电机

高惯量型号MHMF042L1U2M
转子惯量0.56  惯量比 4  惯量满足要求
额定转矩1.27>1.08   转矩满足要求

低惯量型号MSMF042L1U2M
转子惯量0.27  惯量比 6.4  惯量满足要求
额定转矩1.27>1.08   转矩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要明确负载的转速,根据最大转速得出电机的减速比
假设你的工作盘是4分度,动作时间1S,加减速时间 ...

最后的低惯量电机 惯量比算错了 应该是7.4

网友:
1/2J欧米茄方,求得动能,再根据欧米茄角速度查表求电机功率,两者匹配,来选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要明确负载的转速,根据最大转速得出电机的减速比
假设你的工作盘是4分度,动作时间1S,加减速时间 ...

我选的这个中空旋转平台本身就有18的减速比,意思是我还要在伺服电机上面再加一个减速机就能实现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选的这个中空旋转平台本身就有18的减速比,意思是我还要在伺服电机上面再加一个减速机就能实现是这个意 ...

对的。
如果是伺服直连旋转平台,那400W电机远远不够,1.5KW估计还差不多。

但是加上旋转平台18的减速比,那么伺服的减速机就不需要100这么大了,
18*x=100,X可以取5 或者6
5的话整体减速比为90 ,6的话整体减速比为108。

还有,我在上面的计算中,没有考虑到还有旋转平台,
所以你在校核时,还要把旋转平台的惯量、摩擦力矩折算到伺服电机轴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的。
如果是伺服直连旋转平台,那400W电机远远不够,1.5KW估计都够呛。

多谢了

网友E:
楼主,想请教下,我这边设计一个转台;转台负载3000kg,转速3r/min,圆盘直径1500mm;现在通过计算,电机功率算成100w(应该是错的)。请问楼主,这个如何计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想请教下,我这边设计一个转台;转台负载3000kg,转速3r/min,圆盘直径1500mm;现在通过计算,电机 ...

我也是用那个EXCEL表算的,把参数填进去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想请教下,我这边设计一个转台;转台负载3000kg,转速3r/min,圆盘直径1500mm;现在通过计算,电机 ...

负载有没有定位要求,还是只要求匀速转动即可?
负载3000KG质量分布情况如何,圆盘类的还是其他?这个对计算惯量影响非常大。

假设只要求匀速转动。
先核算速度:
电机工频1500r/min,那么减速比为500。
需要两段减速,第一段减速比250,效率0.9,第二段减速比2,效率0.95
整体效率0.855
(列出的减速比只供参考)

假设是圆盘类,质量分布均匀,
负载惯量 J=1/2*M*R^2=843.75  KG*m^2
折算到电机的惯量为 J(L→M)=J/(i^2*0.855)=39.47 kg/cm^2

接下来就是算启动转矩了,但是普通AC电机的计算我不太懂,
不清楚是不是可以按照伺服电机的算法来算,我就不算了。

按照伺服电机的算法,按照启动时间3S(参考其他AC电机启动时间)算,启动转矩是0.34N*M
但这个数值我觉得不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