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车床切断刀宽度怎么算

楼主(2019-01-17):
请问一般车床切断刀宽度怎么算?普碳钢管,Φ60*2.5切断,硬质合金刀,有标准的吗?需要多大切断力?

网友:
2.5切缝的切断刀切割60的轴,稍稍不小心刀子就断掉。最好切缝4MM以上。

网友:
好像很少有人算,凭经验
一般锻出来的刀体,有一个很大的R,所以强度没有大问题。然后看刀头宽度,最好大于4mm。
如果是白钢刀,刀头宽度可以更小,但是切削条件要好
如果算,我想先是保证强度。有的切断刀还开有槽,被叫做弹簧刀,防颤振。往往效果不好

网友:
切断刀选用,主要看切削阻力,当然是越窄越好,但是要考虑经济型,选用标准刀具最好,山特的技术指南上有具体的介绍

网友:
车工工艺上有公式。

网友:
2.5厚的钢管?3mm高速钢就行啦,用HRC66~68的,45#钢一刀切,小心一些用2mm阻力更小。

网友:
看到楼上各位在回帖中,提到计算方法和查手册
应该说,不算错。但在实际当中并不实用
比如说你找到了计算公式,也算出了刀头的宽度。你可以说这是教范规定的。可实际中也许45钢出现夹砂,也许刀头的刀刃细节没处理好(前角、后角等符合,但刀刃部的倒棱,刀刃下面起到阻尼作用的修光没做好),将使得刀具能力打折扣
所以经验在这里起很大的作用,人的因素
我觉得只是在全自动生产线上,工艺控制到位,专门提供刀具,并且有大量的经验数据作为基础。这时采用计算的方法比较靠谱

网友(点评):
现如今,手磨刀已经快找不到了。

网友(2019-03-13):
这个试验出来的,越小的越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