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此单向阀什么作用

楼主(2019-01-17):
看看719那个单向阀起什么作用,为什么溢流阀后面还接单向阀

网友:
我也不是很懂,是搞结构的,稍微看过点液压,我觉得是不是为了油缸锁止的时候不让油从溢流阀泄漏,起到稳定锁止的效果。

网友:
719不是单向阀,而是制动阀。

网友:
盾构机液压系统图纸,应该是制动阀

网友:
这个应该是平衡阀吧,油缸倾斜,为了防止油缸自同下降而起保险作用,油压机常常会这么用。

网友:
防吸空的。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