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轴120°间歇运动

楼主(2019-01-17):
我看步进电机的尺寸挺小的,能带动起40kg的轴转动吗?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谢谢各位

楼主:
比如说,每十秒转动120°这样

网友A:
旋转气缸

网友B:
看得我有点懵圈。每10秒转120°?和半分钟转一圈区别很大吗?还是前9秒不动,第10秒哆嗦一下?再或者是像电风扇一样摇头?负载只有一个轴?电机功率多少?尺寸呢?是要纯机械实现还是允许混合动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气缸

您好,不好意思打扰您了,那旋转气缸是十秒内没秒赚一点点到120°,还是第十秒一下子转120°呢?

网友(点评):
可以速度调整,加节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得我有点懵圈。每10秒转120°?和半分钟转一圈区别很大吗?还是前9秒不动,第10秒哆嗦一下?再或者是像电 ...

您好,就是前九秒不动,第十秒哆嗦一下,这个可以用什么方法办到呢?不好意思占用您的时间了,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点评):
那不就是一秒一哆嗦吗?

网友C:
把完整题意提出来,不知道你说的传动单元具体是什么?不好乱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完整题意提出来,不知道你说的传动单元具体是什么?不好乱猜。

您好,就是这个机器下面这个绿色的三角反转装置

网友D:
你这个旋转是应该是往复的动作,用液压缸就好了,这机器上用气缸大概是不现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旋转是应该是往复的动作,用液压缸就好了,这机器上用气缸大概是不现实的

您好,那用步进电机可以带的起来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就是前九秒不动,第十秒哆嗦一下,这个可以用什么方法办到呢?不好意思占用您的时间了,谢谢您的解 ...

就是前九秒都不动,第十秒一下子转120°

网友:
如果步进电机选 型对的话,配上减速器通过PLC控制,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普通电机加分割器就行,看怎么装到你那车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