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是什么?

楼主(2019-01-17):
这是个什么零件,是标准件吗?

网友:
类似于转换站吧,液体留到那里边然后再分出去,一般液压方面用的多

网友:
自己做的分流块

网友:
这个可能不是标准件。根据需要设计加工

网友:
类似于阀块,里面根据需要设置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