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保证钻孔,钻头不断

楼主(2019-01-17):
看了http://www.cmiw.cn/thread-968074-1-1.html,  要用浮动头攻丝,很多人只知道这样不容易断。

问个问题,钻5mm厚的钢板孔时,一个伺服电机往下走,一个伺服电机带着钻头旋转,怎样设计结构,两个电机多大速度能保证钻头不断?最大速度达到多少,钻头不断?

网友:
钻头供应商应该提供一个切削速度,再换算成速度,一般要是高速钢的丝锥也就几百转吧,不超过500转

网友(点评):
两个电机是联动的,刚性连接,浮动头攻丝,结构是咋样

网友(点评):
可以,浮动攻丝就已经解决了不少不稳定的因素

网友:
干啥要用两个伺服电机?丝攻切入工件后旋转的同时自动轴向进给。上那啥宝搜下“伺服攻丝机”看看。

网友:
可以观察一下加工中心的立轴结构,至于速度,看最后的结构,看刀具,看工况

网友:
没有最大一说,理论计算只存在于理论上,实际加工中有很多意外因素,排屑问题,冷却问题,刀具强度,材质问题,底孔大小。这是要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