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豆生产设备

楼主(2019-01-17):
E[OV~RBWBHR{)X@ZF_]PM$H.png 有舍友做过 太空豆的穿线设备没 渔具上用的    不锈钢丝线径0.2  硅胶粒 2毫米粗 长7毫米

网友:
我猜想象缝衣服一样动作。

网友:
我钓了这么久的鱼,还真没见过穿太空豆的机器。

网友:
之前都是手工穿的么?

楼主:
目前都是手工,有机器是半自动的 那个线还是提前裁断好的

网友:
原来这叫太空豆

网友(2021-07-08):
找到了吗?

网友:
我一直以为那个线模具成型的时候直接就放里面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