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安装以后打开总是提示错误

楼主(2019-01-18):
求助大佬:ug安装以后打开总是提示错误,按照百度方法,查看原因 要启动许可证服务器,但去管理-服务一项去启动又出现服务器无法启动情况。我该怎么办

网友:
NX许可证错误:检查UGS_LICENSE_SERVER设置是否正确。[-96]
http://www.ugsnx.com/thread-7840-1-1.html
(出处: UG爱好者)

网友:
应该是安装注册许可证那一操作错误,仔细看视频操作,光报错误页面也不对,得看看你的电脑配置和你安装的软件是不是兼容的。

楼主:
|所罗门_x发表于 01-18 10:10应该是安装注册许可证那一操作错误,仔细看视频操作,光报错误页面也不对,得看看你的电脑配置和你安装的软件是不是兼容的。
好的,感谢指教

楼主:
|西独欧阳风发表于 01-18 01:23NX许可证错误:检查UGS_LICENSE_SERVER设置是否正确。[-96]

http://www.ugsnx.com/thread-7840-1-1.html

(出处: UG爱好者)

谢谢????

网友(点评):
十分感谢,已经安装成功

网友:
楼主是安装9,还是10版本的?还有一个隐蔽的情况是要把windows系统的防火墙给关闭掉。

网友(点评):
嗯嗯 已经安装成功了 感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