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度环境下Q235焊接不需要预热,厚度20t以下的板焊接后不需要去应力?

楼主(2019-01-18):
RT,是这样吗?
如果产品是振动筛之类的产品,焊后也不需要去应力吗?

网友:
常规材料-15摄氏度焊接没听说过不要预热的。。边焊边裂

网友:
需要去应力

网友:
一般采用振动时效或者热处理

网友:
低温焊接需要预热。

网友:
是否需要去应力看使用要求,如果对变形没有什么要求就无所谓,有要求就需要退火或者时效等方式去应力

楼主:
多谢诸位大侠,
那么Q235焊接的时候,温度低于多少度就需要预热呢?

网友:
肯定不行的,预热有利于焊道的开裂问题。

网友A:
东莞大为全国首家自主研发、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原子焊接加工厂商,专治传统焊接工艺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有需求请来电。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莞大为全国首家自主研发、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原子焊接加工厂商,专治传统焊接工艺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有 ...

承接同种金属、异种金属无缝焊接加工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