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设计库的标准件有重量吗?

楼主(2019-01-18):
SW设计库的标准件有重量吗?加上材料在属性上也没有显示,哪位大侠知道怎么计算这个重量,比如大的轴承肯定要知道重量啊

网友A:
自己加个材质上去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加个材质上去呗

加个材质在属性上还是没有重量

网友:
在质量属性里面不能算出来??

网友:
单位对不对,看一下,你评估里面显示是0.00的话就是单位没设置号

网友:
设置好材质,属性里要加个重量的自定义属性,以后明细表等等就可以直接调用(链节)重量了

网友:
设置材料属性里还要设置材料的密度。

楼主:
比如这样,加了材料,增加质量也不能显示

网友:
第三列数值/文字表达和第二行行质量对应的空格,左键点击有个下拉菜单,可以选着质量,只要你付了材质,标准件就有重量了

网友:
应该有个专门称重的命令,你不测,它自动不会出来的。

网友:
可以添加材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