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报价相关的问题

楼主(2019-01-18):
     现在要设计一个用于产品的转运的三轴机构,产品重量小于0.5kg,三轴的工作行程在600*300*200.左右, 遇到的问题是 这样一个产品需要做一个25万的分项报价(不包括设计费), 这个报价该怎么报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A:
一个工业机器人才多钱,你这个要价有些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工业机器人才多钱,你这个要价有些高了

报价用于预 算申请,不面对客户。

网友B:
前期调研差旅费                       1万
三台大品牌伺服电机加控制器,  3万
三套精研丝杠                           1.5万
三套超高精密级导轨                  1.5万
前段夹持工装                           2万
机加件                                     8万
运动控制卡                               1万
其余的轴承C2级、精密联轴器、传感器,紧固件等,自己估个价,
总之把总数凑齐了就ok了

网友(点评):
应该加个设计费 企业管理费 软件费用 后期维护保养惯量费 等等

网友(点评):
四万 你的加工件我全包了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期调研差旅费                       1万
三台大品牌伺服电机加控制器,  3万
三套精研丝杠            ...

,这个可以有,谢谢!

网友C:
有哪些东西没列出来呀,你这报那么高肯定还有很多配件吧,CCD 、GT 、压力传感器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哪些东西没列出来呀,你这报那么高肯定还有很多配件吧,CCD 、GT 、压力传感器等等

还真没有其他要求,实际运行精度也很低,就不说了。

网友D:
把涉及到的零部件分项报,在有特殊热处理的,特殊加工方式的,还有外协的,运输费用等处增加费用,但是,费用也要增加的合情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涉及到的零部件分项报,在有特殊热处理的,特殊加工方式的,还有外协的,运输费用等处增加费用,但是,费 ...

这也是一个方法,适合轻度溢价。

网友:
报价还能这么玩?学到老活到老

网友:
25万?报了价你也拿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期调研差旅费                       1万
三台大品牌伺服电机加控制器,  3万
三套精研丝杠            ...

机加件8万。。。
我做一台大专机,机加件也不敢报8万啊

网友:
做个冲压连杆机械手几万块钱搞定。

楼主:
感谢各位的坛友的回复,报价目前已上报,任务完成。

网友:
|丹枫911发表于 01-18 10:44前期调研差旅费                       1万

三台大品牌伺服电机加控制器,  3万

三套精研丝杠                           1.5万

三套超高精密级导轨                  1.5万

前段夹持工装                           2万

机加件                                     8万

运动控制卡                               1万

其余的轴承C2级、精密联轴器、传感器,紧固件等,自己估个价,

总之把总数凑齐了就ok了

层主分析的真详细真专业啊,这真是有钱的主儿啊!

网友:
这样报价,感觉都是用的最好的标准件和最精密的机加件才能这个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