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键联轴器正反转键槽损坏

楼主(2019-01-18):
前段时间 自己设计的一个设备,里面有用到连轴器,我用的是带键槽的联轴器,两根轴都是带键槽的,需要频繁启动正反转的,用了一段时间后,这个连轴器的键槽喝键都损坏,这个是不是轴和孔的配合没有配合好,后来用胀紧连轴器就好了。但是我看其他人也是这样用的,用了好几年都没有问题,所以想请假下大家。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键强度不够吗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市购品质量存在问题,我一个设备发了不下10台,市购品自带的键和槽,就一个莫名其妙出问题了,其他都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市购品质量存在问题,我一个设备发了不下10台,市购品自带的键和槽,就一个莫名其妙出问题了,其 ...

因为键和键槽的配合肯定是有点间隙的,如果频繁正反转,肯定会变大,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B:
问下 两种联轴器的类型和承载范围一样?就是 都是用的膜片式或者都是用的十字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 两种联轴器的类型和承载范围一样?就是 都是用的膜片式或者都是用的十字形?

满足设计要求的,我还怀疑可能没有轴与孔没有配合好!膜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满足设计要求的,我还怀疑可能没有轴与孔没有配合好!膜片的

电机轴 和联轴器孔是标准的吧?没有配合好的可能性比较低。你的不是都坏了吗?

网友:
如果振动和冲击力比较大,这种情况用高弹联轴器比较好。我们在压缩机上用了膜片联轴器,总是出问题,后来选择高弹联轴器好几年了,联轴器这部分再没有出过问题。按理说压缩机用膜片联轴器也没错,而且设计系数选的也比较大,但还是出问题了。有时候也不能照搬书本。

网友:
估计是键槽配合问题

网友(点评):
机械标准件安卓版。。。你看看

网友(点评):
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

网友:
能传点图片吗

网友:
键槽的规格是不是选小了,还有加工精度是不是不够,运转过程中容易跳动。

网友:
配合有问题,有间隙,冲击比较大

网友:
想问一下,键槽式联轴器,一般什么时候用, 除了在机构中扭矩大的时候用,哪里还能用到

网友(2019-05-22):
我厂专业生产联轴器

网友:
负载不够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