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一种简易夹紧装置

楼主(2019-01-18):
目前小弟需要一种夹紧装置固定三个尺寸完全一样的类圆柱零件,零件如图所示,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需要夹持的零件

需要夹持的零件

网友:
固定哪个位置,干什么用的,尺寸多大,工作环境都不知道...

楼主:
固定零件上半部分,下面较宽的部件的底面需要在一个平面上,且能与地面贴合接触,只要能固定这三个零件,工况很简单,这三个部件是三个传感器,我用来贴着地面测试的,以前用一个传感器在同一个地方要敲很多次,想提高效率,就想弄一个能夹紧三个的装置,有什么简单可行好办法吗?

网友:
不太了解要求和用途,给个参考

网友A:
用弹性大的材料做个固定夹,如图将3个圆柱体连为一体,再想办法找固定位置。

网友:
可以在这个网址找下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可以在这个网址上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弹性大的材料做个固定夹,如图将3个圆柱体连为一体,再想办法找固定位置。

这个如果能实现应该是最简单可行的,材料方面,大神有什么建议么?材料这块我不是很懂,主要是后续还要考虑到加工的问题

网友:
找一块板,刚好三个孔,比圆柱外径大点,传感器都是有牙的,锁紧就行了,再想怎么固定就在那块板上调整了,不知道楼主说的我理解的对不

网友:
不理解具体用图,找一个塑料板,开三个孔,用螺丝紧定

网友:
按照楼主没有任何限制的固定方法,最简单的用一块电磁铁就搞定!

网友:
这种需要做一个专用夹具来实现,夹紧圆柱面,还是用V型块结构合适,有自定心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