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图中这个三角翻转机构转起来

楼主(2019-01-18):
用液压缸吗?具体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A:
沿轴向旋转还是翻转?翻转多少度?如果用油缸,是否还有安装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沿轴向旋转还是翻转?翻转多少度?如果用油缸,是否还有安装空间?

大概是每30s沿轴向旋转120°,也留有足够的安装空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是每30s沿轴向旋转120°,也留有足够的安装空间

是30秒旋转120°,连续旋转还是翻转到120°,然后再反转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30秒旋转120°,连续旋转还是翻转到120°,然后再反转复位?

是30s不动,第30s翻转120°到三角机构的另一面,继续30s不动,再翻转一次120°,重复这个过程

网友B:
这个办法不少的。
1、普通泵或电机,靠系统控制通断时间
2、棘轮机构,气缸推动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办法不少的。
1、普通泵或电机,靠系统控制通断时间
2、棘轮机构,气缸推动

您好,那步进电机可以带的动这个机构吗?

网友:
我猜是靠机构联动的惯性?

网友:
我们生产的螺旋摆动油缸可以满足您的需求,详细情况可以电话联系我151 2105 6203